联记笔记本喇叭左边无声音右边有声音。

楼主(2022-10-16):
测了两个喇叭电阻是3.8欧,都一样,喇叭没坏。开机测试左边喇叭没有电压或很小波动。右边有声音的就正常。

客户反馈是插功放,插在笔记本3.5mm孔后,电脑就自动重启,然后就没声音了。

外接耳机也是一样没声音。。。初步怀疑是声卡芯片坏了。但是看了芯片外观完好无损。而且右边喇叭又有声音只是有杂音。。。左边只有哒哒哒的声音。大家有没有思路分析是什么问题。。。想换芯片测试,但是手头没有。。。。

网友A:
也许是静电损坏了声卡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静电损坏了声卡芯片

测过声卡声音的引脚的对地阻值,都一样。感觉没问题。就是有杂音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