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修显卡的大神指点下公版2080TI打驱动花屏和P4000无核心供电

楼主(2022-10-16):
公版2080TI故障:打驱动花屏跑mats显纯无报错、重新做了核心、主板BIOS里调的是用集显显示、做完核心开机后系统设备管理器里已经识别到啦2080TI的显卡驱动。重启电脑后显卡的风扇狂赚主板都不跑马了

网友:
故障二:P4000是无核心供电 显纯供电、12V 3.3V 1.8V正常、直接在输出3.3V的芯片开启脚接跟线到核心开启脚、用集显进系统发现设备管理器已经识别到了P4000并且驱动已打上。重启后也是直接导致主板都不跑马了。不跑马的时候测试了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因为显卡修的少没什么经验哪位老板指点下私发红包、红包、红包

网友(2022-12-16):
P4000 专业卡,楼主修复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