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威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10-16):
机器型号 威6pro-14-IWL 板号BM5884A_V1.2
故障现象,按下开机键开机灯亮一下2秒左右灭,恒流源显示到0.052掉到0.007,无法开机,判断为电压没有完全输出,或者后级短路保护。
拆机裸板测试阻值正常(后面会给出阻值图),通电测试待机电压3.3v有,5v有4.3左右,1.0v有,测试完后觉得正常,没多想,开机测试别的电压,CPU供电没有,没有图纸,所以只能找cpu供电芯片pdf图测量,
测量12脚电压有19v,13脚电压是5v供电测试后还是4.3左右,到这没往下修了,觉得还是待机芯片输出不对,找到待机芯片再次确定3.3v正常,5v还是缺电压不足5v,先换5v待机芯片,丝印mj=6a,更换5v待机芯片后电压5v正常,开机上电显示。

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测量阻值图和电压图,见下绿色待机电压,红色开机电压,黄色阻值
新手发帖,老手勿喷,个人观点,抛砖引玉,大家借鉴,少走弯路。

网友:
阻值图,仅做参考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图纸不清晰

网友:
更换5v待机芯片后电压5v正常,学习了!

网友:
测量12脚电压有19v,13脚电压是5v供电测试后还是4.3左右,到这没往下修了,觉得还是待机芯片输出不对,找到待机芯片再次确定3.3v正常,5v还是缺电压不足5v,先换5v待机芯片,丝印mj=6a,更换5v待机芯片后电压5v正常,开机上电显示。

网友:
嗯 学习了。思路很明确。

网友:
楼主学习成长路上,加油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学习了,为楼主点赞!

网友:
找到待机芯片再次确定3.3v正常,5v还是缺电压不足5v,先换5v待机芯片,丝印mj=6a,更换5v待机芯片后电压5v正常,开机上电显示。

网友:
这款机用的人很少吧,修了那么久还没修到过这款 联想威什么的机子

网友:
我一般会检查一下输出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