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PL-W09 DAOH95MB8E0 REV E

楼主(2022-10-16):
华为 PL-W09  DAOH95MB8E0 REV E   笔记本 bios 亮机备份 方便大家。

网友:
我需要补充说一下, 原机故障是无待机,不触发,不充电, 3v,5v,全无,待机芯片只有1.1v到CPU,过隔离电压只有9.xx伏, 怀疑充电芯片,25元不含运费,贵啊,更换无果,跑线路分析CPU桥部分与触发和待机相关联,于是加焊CPU,插电主板自动上电,正常显示,以为完事了,噩梦开始…..开始始……………………………于是…

严重说明一下, 正常显示之后,没有接硬盘,裸板测试,图4是提示没有找到引导设备, 然后20秒左右自动断电, 按开机,亮机,20秒又断电,3v,5v等电压一切正常,充电也正常,注意,过隔离后的电压同步电池电压,不接电池,10.xx伏,接电池,同步电池电压12.xx伏,直到充满电池13v,不是之前认为的过隔离后是19v等等,继续查,以为没有修好, 刷bios,加焊待机电源芯片等等,反复检查,浪费了2-3小时时间, 选择放弃,不想再绕在这机器上了,主板装机,还没有安装硬盘,想进coms查看一下,居然20秒不断电,惊喜,然后重启,不进coms再看看,还是20秒断电,终于要骂人了,xxxxx,浪费的时间全部是无用功夫,早在亮机那一刻,机器就已经修好了,此华为笔记本没有识别到硬盘会断电,抱歉,我已经说不出话了,我已经晕倒在维修台上了, 希望不再有人再踏这个坑了, 好难爬出来

本人技术水平有限,高手勿喷,此番说明,希望对大家有帮助,维修不易,赚钱不易!

网友:
希望版主给编辑上去, 谢谢。

网友:
图纸有吗哥

网友(2024-07-10):
BIOS试了,是好的,

网友(2024-10-10):
BIOS是好的 主板显示华为LOGO重新启动  刷BIOS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