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保垒fx80不出cpu供电寻求高手解决

楼主(2022-10-16):
华硕飞行堡垒FX80G,电流跑到1.4依然不亮机,发现pl25没电压,换了pq80双N场管理还是不出电压,背面连接6脚芯片换是不出电压,芯片供电都正常,寻求高手解答。

网友:
会不有断线

网友:
1.4a还没有cpu核心供电 你确定?  这电流我觉得核心是出来了 如果确定没出那就是机子有短路就围绕短路来修 你这路没有的是不是核显供电 核显供电很多机子开机就出来一下 然后就没有了 照样亮机 如果是这路 是不是换个思路是不是其它地方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个开启信号没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是集显供电吧?

网友:
最开始啥问题  ???拿来就是1.4????

网友:
这个还是要原理图来具体分析电路

网友:
Pq80一个双管,进cpu内部电压,不知道正常电脑这个电压是多么,我这个完全无电压,换了还是不行,也没有短路,怀疑cpu的问题不敢确定。

网友A:
那个是集显供电,亮机后才有,这情况多半U挂了

网友:
小伙子  你CPU挂了

网友:
Cpu坏了,换一个就好。包好

网友:
还是查时序吧!不然没法确定是CPU挂了,如果CPU没有短路,电压应该出的吧!

网友:
这个板喜欢烧cpu

网友:
cpu坏是通病,退机保平安了。。。。

网友:
开机时有没有高于次电流出现过.同时摸cpu有没有发烫

网友:
这种集供出来时间很很短,刷了BIOS试试,说不定有惊喜出现

网友:
这款机其实刚开始那一批有缺陷,CPU供电MOS管发热不是一般的大,不是烧电容就是管子,还有就是CPU,后面这款机改良了,电容都用胶包起来了

网友:
不会是集显供电吧

网友:
pl25和pl26是核显供电不是CPU供电 1.4A不显基本是CPU挂了 不用怀疑

网友:
这个机器cpu死太多了

网友:
哈哈哈,CPU挂了,还研究啥

网友:
放一放靜电試試,我是小白之前有一本也懷疑U掛了,后來靜置几天好了,應該是静电放完了

网友(2022-11-15):
内存复位信号,内存VTT电压,

网友:
的确CPU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23-09-28):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集显供电,亮机后才有,这情况多半U挂了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