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443 板号:fx3mc 进水短线导致 掉电

楼主(2022-10-16):
收到机子上电后发现电流跑到0.3 就掉电
拆机检测 公共点、待机电压 都正常
测量发现开机后没有出内存供电
并且发现内存供电 位置有进水腐蚀现象

经过测量发现芯片工作条件 缺少开启信号 SLP_ S4# 信号
通过时序分析   SLP_ S3#/SLP_ S4#  会同时发出
并且 SLP_ S4# 就是用来开启内存供电的
经过测量发现 SLP_ S4#信号正常  3.3V高电平
所以判断是EC 到 芯片EN引脚断线   直接飞线
故障解决 完美亮机!!!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内存芯片开启信号

网友A:
断点就在腐蚀的这块吧,找到飞根短线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点就在腐蚀的这块吧,找到飞根短线更完美了

他是过孔,然后线在板层中间。只有我飞剑的地方是两个点过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