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R428 BA41-01217a 公共点爆炸

楼主(2022-10-16):
维修到三星R428 一台同事 说是公共点管子炸了

找不到同型号的管子换 然后老板喊我想改线路
没办法只有改线路 找到两个PMOS  用绿油 固定飞线

固定  焊接好以后上电 发现被坑了  直接短路
公共点是短路的 TMD 还让我该电路 直接气死
然后测量发现供电对地阻值只有10欧姆

取掉CPU 内存开始烧鸡 发现CPU 供电管子Q520 击穿

再次上电开机正常开机

又是被  大冤种 同事 坑的一天!!

网友:
结果不错,成功点亮

网友:
不错  有耐心 最后还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