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充电故障]
苹果13原装电池显示未知部件还充不进电

楼主(2022-10-17):
苹果13更换了一条开机排线 期间取下电池一次  再装上开机电量掉到百分之一  且无法充电   设置里面显示未知部件   求大佬解惑!!!

网友:
看下电池座子的检测脚弹片是不是陷到座子里面去了。

网友:
3分钟重启不?

网友:
重点检查电池座子 有没有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