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A541U维修经过

楼主(2022-10-17):
接客户电话,说笔记本进水不开机了,需要维修。
骑上我的小电驴去取机,先挣个跑腿钱。

这个机子厂家设计挺有意思的,电池居然是内置的,不能提前取下来,因此拆机取主板的时候需格外小心。

拆出主板发现对应键盘下面的主板部位多处已经进水腐蚀,比较严重。看来不是客户说的前一天刚刚进水,而是早就有进水现象,可能没出问题,一直没当回事。
清洁主板后,测各大供电阻值,发现没有短路现象,因此决定加电看看待机情况。
发现两个新情况,一是稳压电源头的转换头没有合适的,二是这个机器的开机键是集成在键盘上的,没办法取下来,所以只好在主板上焊接临时引线了。

开机键引线焊接在对应排线接口的滤波电容上,接一个开关,方便加电测试。

齐活后效果如下图

加电后,发现电流稳定在93MA,待机3.3v、5v都有,按开机键电流没有跳变。感觉待机的话电流是有点偏大,开始怀疑是后面电路有轻微漏电的情况,撬开3.3v的电感加电,发现电流稳定在20MA左右,所以目标倾向于3.3V后的电路。可查来查去,始终找不到有阻值偏低的电路和元件。
无意中重新插拔电源,发现电流跑起来了,好像有戏的样子,接显示屏重复测试,也可以开机亮屏,按开机键也有反应,可以开机关机,待机电流23MA。

仔细观察主板,发现有腐蚀的地方没有清理干净,再次清洁主板,然后加电测试,发现坏了,怎么也不触发了,电流一直停在93MA。
新的发现是电流是由10几MA跳变到93停下的,因此严重怀疑主板触发了,然后因为电路故障,停在某个位置不动了,需要再仔细检查主板情况。对照点位图一点点测电压,终于发现一处异常地方,

点位图显示620K电阻,连接到旁边内存供电驱动芯片的TCON脚。开始这个腐蚀的地方电阻还在,电压有时有,有时无,查图纸电阻直接通过主板过孔连到背面的B+,其它部位的B+都能测到,就是这个地方不正常。
取下电阻后发现焊盘已经被腐蚀了一个小坑,电阻端部的金属片也已经没有了。

清理该处,测量裸露的铜皮没有短路后,用绿油填坑,旁边再刮出一个植锡点,准备补电阻。
手头没有620K电阻,只好在两张旧台式机主板上查户口,一通折腾,找到一个400K和一个330K的,给它们串起来用吧,反正是限流,稍大些应该也可以吧(实际上是没办法了,没有阻值一样的)。
显微镜下再飞根线,把电路连通。成品如下图。

检查各点阻值正常,没有短路,上绿油固定。

接电源观察,待机电流恢复正常,大概23MA左右。
接显示器开机,电流跳变正常,顺利开机,反复开关机测试没问题,装机完活。

总结:刚开始通电试机出现的93MA电流,实际上是触发之后的电流,而不是待机电流,还应仔细判别它们的不同之处;其次,本次维修最终故障点就是进水腐蚀部位,本来也应是重点关注的地方,如果一开始多留意、观察更仔细的话,应该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网友:
进水的机子难搞  有些主板看着就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