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DAH98MMB8D0 REV:D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10-17):
华为笔记本,板号:DAH98MMB8D0  REV  不开机维修上次碰到一台直接供电芯片烧糊,CPU挂了,再次还好没有烧坏CPU.

网友:
这些狗比结构堆叠工程师把画板的小哥逼成啥样了都

网友:
直接短路的  还是开机不跑码?

网友(2022-11-17):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供电芯片短路。

网友(2023-01-17):
主板短路的机器修复率要高些,如果是烧了的那就呵呵了

网友A(2023-04-10):
我这个也是一样的,公共点短路;修复后上电300多

网友(2023-06-02):
这个再次烧坏U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这个是幸运的了,碰到多台都是和CPU一起带走,

网友:
我遇到一台不触发的……

网友:
007  短路 嘛?  VCORE  对地阻值

网友(2023-09-20):
大神你好,我有一台华为matebook d14,故障现象是开不了机,电源插上去以后,type-c旁边的指示灯不亮,主板型号DAH98MMB8D0,我刚看了您的帖子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278-1-1.html,里面有提到有一颗芯片烧了,我自己看了一下那个芯片的型号是MPKM 8694 1930,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芯片各个针脚的图纸有吗?我该怎么测量这个芯片是不是坏了?请您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23-12-13):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也是一样的,公共点短路;修复后上电300多

我把短路的修好了,现在开机瞬间600多掉到310不动,CPU 旁边3路电压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