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了解ISL9538H的工作条件麻烦分享下

楼主(2022-10-17):
DCIN  19v   vdd  5v    acin   4v   acok  3.3  这个芯片还需要什么条件才会正常工作啊

网友A:
17和19脚然后8脚输出个5V还是6V电压 记不清了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和19脚然后8脚输出个5V还是6V电压 记不清了 然后就可以了

8脚vddp有5v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是5V

网友:
也遇到过 也是没有修起来过.不知道是不是cpu问题还是哪的问题

网友:
充电芯片,供电   ACIN  REGN   ACOK之后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B:
这种芯片现在没电压都不好搞了.要么cpu的问题.要么是前面还是有电压没出来引起的

网友:
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这个芯片开启信号是哪个?

网友:
条件都正常,换个芯片试 试,不行再搞其他的

网友:
左边上面是供电,青色是电池检测,下面是电池相关, 此芯片工作主要测1~19脚

网友:
查acok相连的mos管导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芯片现在没电压都不好搞了.要么cpu的问题.要么是前面还是有电压没出来引起的

看好了,这是充电芯片啊。不是CPU电源芯片。

网友:
acin 电压不对吧  高了 看下pdf呢

网友:
基本正常,prochot#3.3v

网友(2024-04-10):
acok好使时候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师傅们,我的也这样,公共点没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