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关机再开机就正常,如果重启就不引导了,咋回事

楼主(2022-10-17):
笔记本电脑关机再开机就正常,如果重启就不引导了,咋回事?THINKPAD s3-s440,开机后,如果关机再开机正常引导进系统,如果重启就不引导了,按F12可以看到硬盘,点硬盘也不引导,一直反复重启。硬盘换过,win7装过,win10装过,MBR用过,UEFI也用过都是一样。连BIOS都刷了,也不行。
好奇怪,简单说就是,关机再开机正常,重启就不引导了。咋回事,有谁帮我解决了,加微信可领50大洋人民币,说到做到。当然不要告诉我,拿去修主板之类的不算。我感觉应该是个小毛病,但我不知道哪里引起的。
最新情况,按关机再开机也不引导进系统了,要等1-2分钟再按开机键才能进。好像是主板哪个控制芯片不正常,或许是硬盘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A:
有没有换过硬盘?这么看像是硬盘问题,你先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硬盘?这么看像是硬盘问题,你先试一下。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仔细,你换过硬盘还这样的话我也表示无能为力。

网友B:
重建硬盘引导记录看过么?用PE哪里那个强力修复引导记录。

网友C:
我想挣这个50块钱,明天联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硬盘?这么看像是硬盘问题,你先试一下。

换过了硬盘。现在的情况是,用一会开机再关机也不进了,要等两分钟开机才能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建硬盘引导记录看过么?用PE哪里那个强力修复引导记录。

那个是不行的,没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挣这个50块钱,明天联系你

好的,感谢老板。电脑有最新情况了,或许真的是主板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好的,感谢老板。电脑有最新情况了,或许真的是主板坏了。

这个应该不是主板坏了的。你要么重新刷一下BIOS ,或者用个全新的硬盘。因为UEFI 引导我上次也碰到过这种情况,还不是关机能解决,每次都能读到硬盘。但要开机进系统,就必须把小电池扣了。

网友E:
到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的bios更新下,再不行就换个系统版本

网友E:
THINKPAD S2有一批机器重新装系统后会有这个问题,更新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THINKPAD S2有一批机器重新装系统后会有这个问题,更新BIOS解决

我也更新了BIOS了,在win7系统下更新的。还是不行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不是主板坏了的。你要么重新刷一下BIOS ,或者用个全新的硬盘。因为UEFI 引导我上次也碰到过这种 ...

是能认硬盘的,按F12可以看到硬盘,不过选择硬盘也进不去。我把小电池拔掉使用,现象没有啥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官网下载一个最新的bios更新下,再不行就换个系统版本

bios更新过了,现在bios是官网的最新版2018年的。现在只有32位系统没有试过了。这个ghost完,就开始反复重启了,连安装系统都不引导了。要关机两分钟左右再开机,就可以正常引导了。

网友F:
我有一台式机,也是这种现象,好像是bios电池不行的感觉,引导进入后,再开机就正常,但关机一段时间则就又要选择硬盘进行引导才能进入系统。感觉是主板电池不存电,你更换主板电池一试。

网友G:
换硬盘 修改bios引导 还不行就是主板桥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台式机,也是这种现象,好像是bios电池不行的感觉,引导进入后,再开机就正常,但关机一段时间则就又 ...

这个和小电池没有任何关系的,电池3.1V。而且bios改的好好的,不会变动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硬盘 修改bios引导 还不行就是主板桥问题了

说不定真有可能桥坏了,集成在cpu里,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