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440S 插电源开机键闪3下灯不充电 合上屏幕能充电

楼主(2022-10-17):
联想T440S原适配器丢失,机器到手时只有单机器无电源,拆机发现内置电池1被拆掉了,插电源开机键闪3下灯但不充电 合上屏幕能充电,第一次随便找了个65W适配器,发现这个适配器插头信号处对地没有分压电阻,后来又换了适配器,还是一样的症状:(插着电源开机不识别电源,电池全部摘下,单外接电源又能开机,但不充电,合上盖子就充电)。拔下所有附件拆机测试电源插口信号5脚对地直通大概2欧姆左右,接近短路直通状态,感觉有问题,顺着主板线路图,开始怀疑是不是D77短路,摘了D77,电源信号线还是对地短路。主板没发现明显进水烧毁之类问题,扔那一个晚上又仔细的翻了翻图纸,一路查找不会是EC坏了吧?期间又发现一处细节问题机器右侧USB接口一插鼠标时就报大电流集线器故障,不知是不是不是USB接口芯片烧坏的问题,附几处图纸,请高手解答。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适配器电池同时插,亮屏按开机键,瞬间不过保护隔离Q9截止,但电池电能启动电脑,此时测量东芝芯片97脚一碰机器就强制关机了 98脚0V是正常的,关机充电状态测量97脚3.3V正常,pwrshutdowin信号按说是正常的,测量黑屏应该是拉低了3.3V的电压。目前问题又转到了Q9不导通是不是DIscharge信号过来了,而又回过头来查DIscharge信号为啥发出又变的扑朔迷离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