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6891-1 二修疑似通病

楼主(2022-10-17):
联想16891-1 二修之前是充电接口保险烧了,短接保险后正常充电拉低BAT_IN#后正常 详细的去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3259-1-1.html
这次客户又拿来了说玩游戏就自己关机了,然后拿来跑3Dmark测试了好长时间没问题,就又让顾客拿走。谁知道过了几天又来了描述问题依旧,这次来的时候发现显卡驱动没装,于是我就掏出我祖传的万能驱动包去装驱动,装完了之后就去跑3Dmark 然后过了一会关机了  ,再开然后显卡驱动显示代码43老朋友了,
然后就想着会不会是显存,因为有很多显卡都是显存坏导致的代码43但是这个机器能跑一会的3D所以就不先考虑显存,然后卸载了一下显卡 驱动,然后您猜怎么着,嘿!显卡不见了,然后拆机发现没有核心供电于是就去查图纸  ,还好这个机器有可参考的图纸和点位,找到显卡核心供电芯片PU8501
检查发现EN已经有了
21脚 pvcc 5V  15脚vcc也已经有了5V  然后只能瞎干了  老规矩先换了一个RT8813  从我其他的料板上拆下来一个,这个芯片也是老演员了,都拆下来再焊上去好多次了
换了芯片发现供电已经产生了,然后心想他娘的这次总算把你卖出去了,靠然后果断装机接上我的可调电源10a的,然后进系统发现显卡出来了,然后就从新装了个驱动,然后就去跑3DMARK,跑了一半又挂了,但是这次发现了个有用的信息,发现掉电的时候可调电源的过流灯亮了,然后也有那种平常烧机达到10a电流的时候发出的:哒一声,然后就关机黑屏了,再次拆开,想着MOS管有问题吗,然后就吧MOS都换了,再次装机测试,问题依旧,,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之前修CPU供电芯片没有思路看了论坛的帖子,说是频率设定脚出问题也会导致无输出,然后果断死马当活马医,再次掏出我的料板找到第九脚的电阻测量了一下499k,然后再去看看图纸也是499K

再去测量故障板的电阻发现阻值已经偏大了,发现是505K,然后果断吧欸安祖搬过去,然后再次装机,。跑3DMARK测试通过,然后烤了几天机器没问题让客户拿走了。
总结一下  这个机器很有可能烧公共点保险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TON频率设定脚的电阻变大,导致芯片工作不正常,时不时会抽风大电流。然而保护隔离电路的保险显然是经受不了这样的调戏,所以就选择已死相对,测量保护隔离管都没问题。

网友:
505k偏差好小,都怀疑是误差了

网友:
这种电阻,遇见进液腐蚀的,找不到合适的,,直接上的几百K的 ,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显卡部分特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