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超锐T46H 0.46左右掉电 换BIOS解决

楼主(2022-10-18):
品牌:清华同方
型号:超锐T46H
板号:MS-14921 VER:1.0
故障:开机风扇狂转掉电

拆机祼板按开机上电到0.46安左右定住不动过个几秒钟掉电了
重新按又是一样,在论坛下了bios刷进BIOS芯片提示
001:  自动查空...
002:  查空成功,用时:13.02秒。
003:  擦除成功,用时:37.98秒。
004:  >------------------------------------OK---------------------------------------<
005:  D:\下载BIOS\同方MRX3-LM03MS-14921BIOS\同方 MR X3-LM03 MS-14921 SB.BIN
006:  D:\下载BIOS\同方MRX3-LM03MS-14921BIOS\同方 MR X3-LM03 MS-14921 SB.BIN
007:  文件已载入,累加校验和:16位_0xA1FB ,32位_0x6054A1FB ;
008:  芯片ID校验正确。
009:  开始写入芯片......
010:  自动擦除...
011:  擦除成功,用时:25.27秒。
012:  开始写入...
013:  写入成功,用时:50.47秒。
014:  自动校验...
015:  芯片校验错误,起始位置:0x58E02。
016:  校验失败,用时:0.634秒。
017: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 。
018:  写入错误,操作终止。

原BIOS芯片折腾了好几次不行
后来换了一个16M的原机是8M的手头没有就想试一下,
刷完装好试机电流一路小跑亮机了

换U16 BIOS芯片 OK

网友A:
写入有错误,这是bios芯片挂了?

网友B:
楼主不上传个BIOS程序,给大家用

网友(2022-11-22):
引用 网友A:
写入有错误,这是bios芯片挂了?

是的,BIOS芯片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上传个BIOS程序,给大家用

资料就是论坛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