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ADL-P 12代单cpu时序给老手 华为matebook x pro 2022时序

楼主(2022-10-18):
分享一个intel12代酷睿时序给老手
有基础的应该都能看懂,看不懂的建议来迅维系统性学习一下。
+AC_BAT_SYS
3V3_LDO
PCH_RTCRST_N
EC_PWRBTN_IN_N
P_3V3_BUCK_DS5_EN
+3V3_BUCK_DS5
EC_5V_S5_EN
+5V0_BUCK_S5
EC_P_5V0_EN
EC_S5_PWR_EN
+3V3_S5
EC_DSW_PWROK
EC_PWRON_N
PCH_SLP_SUS_N
+1V8_S5
+CPU_VCCIN_AUX
VCCIN_AUX_PG
P_EC_RSMRST_N
EC_AC_PRESENT
PCH_SLP_S0_N
PCH_SLP_S5_N
PCH_SLP_S4_N
EC_USB_PWR_EN
EC_1V8_DDR_S3_EN
+1V8_DDR_S3
EC_1V1_ROP_DDR_EN
+1V1_BUCK_DDR_S3
P_1V1_VDDQ_PG
+0V6_BUCK_DDR_S3
PCH_SLP_S3_N
PCH_CPU_C10_GATE_N
+VCC1P05_PROC
+VCC1P8_PROC
EC_S0_PWR_EN
+3V3_S0
+5V_S0
+1V8_S0
+3V3_HDMI_DRV
+5V_HDMI
ALL_SYS_PWRGD
IMVP_VR_ON
P_PCH_VCCST_PWRGD_R
+CPU_VCCIN
IMVP_VR_PWRGD
P_PCH_PWROK
EC_SYS_PWROK
P_PCH_PLTRST_N
-----------------------------------------------
不明白的信号也可以留言我给你解释

网友:
太好了,非常感谢,就是有的看不懂??

网友A:
来份图纸啥都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来份图纸啥都明白了

在我心中,要不把我心给你

网友:
这外绝对是干货,首发

网友:
外绝对是干货

网友:
我也来冒泡,好久没有到论坛看看了,学的快还给饼哥。

网友:
这个给力,谢谢楼主!

网友(2022-12-13):
引用 网友B:
在我心中,要不把我心给你

他是合法公民要你心干啥。是要你

网友(2024-05-21):
#在这里快速回复#+AC_BAT_SYS: 主供电电压,无论是来自电池还是交流电源适配器。 3V3_LDO: 3.3V的低压差稳压器输出,用于供电给敏感的低功耗电路。 +3V3_S5: 在S5状态(关机状态)时提供的3.3V电源。 +5V0_BUCK_S5: 在S5状态下提供的5V电源。 +1V8_S5: 在S5状态下提供的1.8V电源。 +CPU_VCCIN_AUX: CPU辅助电源输入电压。 +1V1_BUCK_DDR_S3: 在S3状态(睡眠模式)时提供的1.1V电源,用于DDR内存。 +0V6_BUCK_DDR_S3: 在S3状态下提供的0.6V电源,用于DDR内存。 +VCC1P05_PROC: 1.05V处理器电源。 +VCC1P8_PROC: 1.8V处理器电源。 +3V3_S0: 在S0状态(工作状态)时提供的3.3V电源。 +5V_S0: 在S0状态时提供的5V电源。 +1V8_S0: 在S0状态时提供的1.8V电源。 +3V3_HDMI_DRV: 用于HDMI驱动的3.3V电源。 +5V_HDMI: 用于HDMI供电的5V电源。 +CPU_VCCIN: CPU核心电压输入。 电源管理和控制信号 PCH_RTCRST_N: 平台控制器中心(PCH)实时时钟复位信号。 EC_PWRBTN_IN_N: 电源按钮输入信号,低电平有效。 P_3V3_BUCK_DS5_EN: 3.3V降压转换器在深度睡眠(S5)状态的使能信号。 PCH_SLP_SUS_N: PCH的挂起状态信号,低电平表示挂起。 EC_P_5V0_EN: 嵌入式控制器的5V电源使能信号。 EC_S5_PWR_EN: 嵌入式控制器的S5电源使能信号。 EC_DSW_PWROK: 嵌入式控制器的深度睡眠状态电源正常信号。 EC_PWRON_N: 嵌入式控制器的电源开启信号,低电平有效。 PCH_SLP_S0_N: PCH的S0状态(工作状态)信号。 PCH_SLP_S5_N: PCH的S5状态信号。 PCH_SLP_S4_N: PCH的S4状态信号。 EC_USB_PWR_EN: 嵌入式控制器的USB电源使能信号。 EC_1V8_DDR_S3_EN: 嵌入式控制器的1.8V DDR电源使能信号。 EC_1V1_ROP_DDR_EN: 嵌入式控制器的1.1V DDR电源使能信号。 P_1V1_VDDQ_PG: 1.1V VDDQ电源良好信号。 EC_AC_PRESENT: 嵌入式控制器检测到交流电源存在。 PCH_SLP_S3_N: PCH的S3状态信号。 PCH_CPU_C10_GATE_N: PCH的CPU C10状态门控信号。 EC_S0_PWR_EN: 嵌入式控制器的S0电源使能信号。 ALL_SYS_PWRGD: 所有系统电源良好信号。 IMVP_VR_ON: IMVP(Intel移动电源架构)的电压调节器开启信号。 P_PCH_VCCST_PWRGD_R: PCH VCCST电源良好信号。 IMVP_VR_PWRGD: IMVP电压调节器电源良好信号。 P_PCH_PWROK: PCH电源良好信号。 EC_SYS_PWROK: 嵌入式控制器系统电源良好信号。 P_PCH_PLTRST_N: PCH平台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网友(点评):
你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