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主板GL553VD

楼主(2022-10-18):
不开机,点开机就电源灯亮,无显示不开机!
学习论坛资料,测量电压这个内存电压这边无电压是哪里问题!请大神指示!

补充内容 (2022-10-31 16:47):
到此结束,桥被我干坏了

网友:
按时序去查吧

网友:
:daxiao:新手,时序这些不懂,请指教一下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可以发给你免费学习  加我微信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查上电时序

网友:
求给个手把手的教程,刚刷了BIOS,也是一样的的结果!

网友:
触发后先出内存供电 查一下内存供电条件吧  没把握还是让专业人士修的好喔 别扩大故障了

网友:
触发后先出内存供电 查一下内存供电条件吧  没把握还是让专业人士修的好喔 别扩大故障了

谢谢!下载了点位图看看学学

网友:
不测试阻值有没有短路,开启有没有
先来个bios
然后再看下时序,测试下那个电压先出来

网友A:
更换内存供电的ton脚设定电阻499k

网友:
哈哈,勇气可嘉,学习了。

网友B:
还是一头雾水。谢谢!!获得各位高手的信息,TON脚在哪还没找到,倒是测固态电容有一个短路了。这应该是就短路区吗,如图左边第一个固态电容!

网友:
这种情况需要系统学习才行呢?先报迅维远程学学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一头雾水。谢谢!!获得各位高手的信息,TON脚在哪还没找到,倒是测固态电容有一个短路了。这应该是就短路区吗,如图左边第一个固态电容!

大概率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
反查内存供电开启条件

网友:
你看下可调电源电流是都少啊...

网友:
内存供电没有,查下内存供电芯片的t条件。

网友B:
经过测量,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显卡芯片这边短路了,可以用烧机法试试吗,电源下单买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过测量,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显卡芯片这边短路了,可以用烧机法试试吗,电源下单买一个!

这个阻值基本正常  别随便烧 会冒烟的

网友:
后级无短路的话查条件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阻值基本正常  别随便烧 会冒烟的

对地1.8欧正常吗,那正无招了

网友:
显卡和CPU那里测的电阻,阻值低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内存供电的ton脚设定电阻499k

TON脚在哪个芯片上,没找到!

网友:
内存电压无,没什么基础的话,直接换个IC,

网友:
先看开机电流多少,在刷个原厂BIOS,  再测各大电感

网友:
接上电源,触发不触发都是这样的电流,接下去怎么安排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的帮助,现在这个RT8231B第9脚电阻499K正常,电压要多少?

网友:
第9脚有19V。这芯片19是不是就是ton脚,测试这个电阻19V,触发后,电阻芯片端16V,另一端19V。换电阻试试

网友:
换电阻无果!!!换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一头雾水。谢谢!!获得各位高手的信息,TON脚在哪还没找到,倒是测固态电容有一个短路了。这应该是就 ...

这是负极啊 老板    放弃吧   交回专业的人操作   如果你有时间 慢慢学习 放一两个月

网友:
大家帮忙一起修好它

网友:
已经更换IC RT8231B 更换后一切如旧,依然如此,请各路大神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