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L-P 12代单cpu需要的供电

楼主(2022-10-18):
+RTC_POWER
+3V3_VCCPRIM
+3V3_BUCK_DS5
+3V3_S0
+3V3_S5
+3V3_VCCDSW
+1V8_VCCPRIM
+1V8_BUCK_DS5
+1V8_S5
+1V8_S0
+VCCPGPPR
+VCC1P05_PROC
+VCCIN
+VCCGT
+VCCIN_AUX

网友A:
12代的笔记本,是不是标压的南桥也集成到CPU里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代的笔记本,是不是标压的南桥也集成到CPU里面去了?

这个是单u

网友B:
一个破U怎么需要5V供电,那么多电压混一起,工艺又那么高,不容易坏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破U怎么需要5V供电,那么多电压混一起,工艺又那么高,不容易坏才怪

感谢提醒,那个是待机电压,不是给cp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