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Viewer打开点位图有时候报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18):
用这个软件打开点位有些是正常的,有些是图片这种模糊的。请问是图纸的原因还是我设置的问题。软件是官网下的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a\Pictures

网友:
正常打开是这样的

网友A:
这是背面,没有零件当然这样,你切换到正面就行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背面,没有零件当然这样,你切换到正面就行了呀

却换到正面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背面,没有零件当然这样,你切换到正面就行了呀

多谢指点,现在弄明白了,按空格键翻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