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7.8带cpu有独显的.是先有独显供电还是先有cpu供电

楼主(2022-10-18):
现在有遇到过的7.8后的笔记本主板.同时没有cpu.独显供电.这个是先修cpu供电  还是先修独显供电.

网友:
这个应该得看具体机型上电时序吧

网友:
新点的机器一般都是先有CPU供电 ,后出显卡的,,老机器刚好相反

网友:
好的.懂了谢谢楼上的

网友:
肯定是U供电了,出来了显卡可能就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