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go安装系统不引导 提示No Bootable Device

楼主(2022-10-18):
在线刷BIOS  1.解压到U盘 2.从U盘启动 3.要充电到40%以下   链接奉上

Surface Go 或 Surface Go 2 打开并显示“无可启动设备” (microsoft.com)

网友:
新鲜 热乎的 速度搞起来

网友:
不错 有用 今天弄了一台

网友:
好方法,下次就可以处理了。

网友:
为什么没早看见这个,不然就不用拆机了

网友A(2023-02-08):
按住 Surface 上的下卷按钮  这个是哪个按钮啊个感谢大神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住 Surface 上的下卷按钮  这个是哪个按钮啊个感谢大神们

音量-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