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20暗屏

楼主(2022-10-18):
屏线接口123脚19v
8脚3.3
17脚只有1.78v
18脚无电压
36/37/38/39 3.3v
暗屏

网友:
5 脚背光开启 3.3 16脚是lid盒盖休眠 3.3

网友:
为什么不查17和18脚

网友:
查 5 6个脚

网友:
查开启和控制5 6脚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复,挨个买配件回来代换发现是屏幕问题,换个屏幕就好了,现在多一张TN(应该是)屏,能正常显示但是无背光的

网友:
17脚不应是3.3吗

网友:
先换张屏试一下

网友:
17脚电压不对

网友:
查17和18脚的电压,先修出来17和18脚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