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itx主板 msq77di无待机电压求教

楼主(2022-10-18):
遇到一块技嘉的msq77di主板,上电没反应,而且无待机电压,测量图中,78l05电压输入19v输出却只有1.3v…不正常啊,然后1.3经过两个贴片电容(上电后这两个贴片电容还发热,手指按上去时间久了按不住。),到了后面两个l43贴片(查资料也叫bat54c)……这些就是我发现的疑点,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  公共点 各大电感测阻值都OK吗

网友B:
之前修到过一个H110的,你摸一下声卡看看,技嘉这种板用那么小个sop8的78L05把19V转5V给声卡,再转3VSB是不是有点草率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78l05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到过一个H110的,你摸一下声卡看看,技嘉这种板用那么小个sop8的78L05把19V转5V给声卡,再 ...

确实是78l05挂了,我换成了78m05,输出电流500ma…这次不知道能不能长久:daxiao: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多谢找到问题了…这板子一点资料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  公共点 各大电感测阻值都OK吗

是78l05挂了…输出但电压不到5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