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商务机LA-F601维修及首发图纸

楼主(2022-10-18):
         DELL商务机,具体型号不知道,板号LA-F601论坛无图无点 高价买的图纸
         故障现象:可调电源0.000不过保护隔离
          PQ10 G极18V未导通,万用表戳PQ10 G极任意连接的一个点即可过隔离并可触发,冷机一小会故障恢复原样不过隔离,最终故障点 UT7  1PIN VCC对地阻值偏低只有十几欧 拆掉DT62 UT7对地值恢复正常 换好DT62手上没有RT9069直接改3V电源小板,此机注意不插电池触发后不亮机 维修结束。

LA-F601(接电池才可亮机).pdf

网友A:
不插电池触发后不亮机,那这是啥型号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电池触发后不亮机,那这是啥型号机器??

现在这样的机器很多 联想好几款机器都这样没电池能跑码就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电池触发后不亮机,那这是啥型号机器??

现在很多新机器都这样,最近修的联想好几款办公本都是不插电池就是不亮机,就这不起眼的问题我还误干过显卡,血得教训

网友B:
路过学习一下,怎么改的3V电源小板?。。

网友C:
我也很好奇,改 了个多大的电源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一下,怎么改的3V电源小板?。。

马云家有成品,改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很好奇,改 了个多大的电源小板

马云家有成品,改很简单

网友:
马云家什么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电池触发后不亮机,那这是啥型号机器??

现在很多新机器都这样,联想好多款都是,不装电池就是不亮机

网友D:
强制关机再来开就可以,dell没电池报错吧

网友E:
用个固定输出3.3v的1117改不就行了,比小板方便

网友:
不知道的修到你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个固定输出3.3v的1117改不就行了,比小板方便

1117是需要先有5V供电的,此时公共点都未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制关机再来开就可以,dell没电池报错吧

不行的,你遇到就知道了,必须得插上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