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Thinkpad L540 L440修改白名单bios,高级菜单,单bios机器可用

楼主(2022-10-18):
thinkpad L540,换无线网卡,这个bios需要拆下来刷,我的编程器是不能直接夹上主板刷的,会短路
L540和L440的bios是一样的,L440单bios应该也可用,但是我没法测试
bios在C面下面,不需要把主板完全拆下来
L540,L440有单bios和双bios芯片的版本,我的单bios芯片,双bios的不能用这个修改,如果你的也是单bios那就可用
2个文件,文件名短的是只解决硬件白名单,长的是加上了bios高级菜单(bios设置界面多一个tab:Advanced)
进行了校验和替换,开机不会嘀10声了
如果开机安全芯片提示按F1,进bios将secirity chip设置为active,然后clear security chip就可以了,clear过后security chip状态可以随意设置

如果是这样有一个没出料就可以用,有2个bios芯片就不行

网友:
附件忘了写说明了,文件名长到短:白名单加上高级菜单,只修改白名单,原厂读出来的

网友(2024-08-06):
有没有人刷过?刷前是否需要改新的me?

网友:
楼主没有标注板号,也没有标注是集显独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