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89g不充电

楼主(2022-10-18):
电池充电器都正常识别,就是显示未充电。
先来问问大佬们有没有修到,看看是不是通病呢

网友:
换充电器试下

网友:
充电器问题?必须要原装充电器,找不到

网友:
现在用的是原装充电器

网友A:
必须先换个充电器试下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是不是换个电池的,容量换一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先换个充电器试下

psid有2.8v

网友B:
已经搞好了,维修不能急要慢慢研究,特别是自学的,根本不是看技术而是靠经验。运气好,同事的电脑一模一样,就借过来研究研究,充电电感正常电压0.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搞好了,维修不能急要慢慢研究,特别是自学的,根本不是看技术而是靠经验。运气好,同事的电脑一模一样 ...

充电电感正常电压0.7V?真离谱

网友:
是不是中检查针0.7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搞好了,维修不能急要慢慢研究,特别是自学的,根本不是看技术而是靠经验。运气好,同事的电脑一模一样,就借过来研究研究,充电电感正常电压0.7

检测的故障能图片说下嘛,不太懂

网友:
路过学一下,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电电感正常电压0.7V?真离谱

不知道,我不会修也很少修到,反正好的笔记本是0.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搞好了,维修不能急要慢慢研究,特别是自学的,根本不是看技术而是靠经验。运气好,同事的电脑一模一样,就借过来研究研究,充电电感正常电压0.7

楼主强,那个电感0.7V

网友:
所以是修了什么,换的充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