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091 谁知道这种点位用什么软件打开

楼主(2022-10-18):
NM-A091  找到了一下点位,花了十分,却打不开,都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打开, ,或者谁有这种软件,上传一个

网友:
额看了一下等级

网友A:
7Z压缩文件,用解压缩软件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7Z压缩文件,用解压缩软件打开

谢谢,是压缩文件来,下载下来看到像个文档来,所以用什么软件也打不开,虽然没有用到,已经把机器修了,但以后还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