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求助,H61,不上CPU测供电没问题,都有对地值...

楼主(2022-10-18):
小小白求助,H61,不上CPU测供电没问题,都有对地值,上了CPU对地量mos管的阻值就为0 了。正常吗?测的是cpu左边上面的那个mos管的最大的引脚。

网友:
cpu是坏的么?这种情况别再用好cpu试了,容易烧cpu.

网友A:
正常
CPU内阻低。不要带cpu测cpu供电阻值
h61采用svid模式,且需要收到svid信号才产生cpu供电。

网友:
必须拿下cpu才能测对地阻值。除非是插12v供电就上电保护,不然测这个干啥。按时序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
CPU内阻低。不要带cpu测cpu供电阻值
h61采用svid模式,且需要收到svid信号才产生cpu供电。

月饼老师;拿下cpu 有100欧 ,下管也都拆了。没cpu的时候有0.8v,有cpu就没电 。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老师;拿下cpu 有100欧 ,下管也都拆了。没cpu的时候有0.8v,有cpu就没电 。是哪里的问题?

那个0.8是假的
你要学习一下H61的时序,找有没有svi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饼老师;拿下cpu 有100欧 ,下管也都拆了。没cpu的时候有0.8v,有cpu就没电 。是哪里的问题?

用示波器测试svid看有波形吗

网友:
测cpu供电芯片的开启引脚EN脚,有无开启电压,应该是要大于0.7V。安照时序来修,不要只看CPU电压。

网友:
上了CPU是阻值变小了吧,不完全是零,如果是变小应该正常。

网友:
怕啥,5块钱的 g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