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荣耀DAH98AMBADO REV D HF

楼主(2022-10-18):
华为荣耀DAH98AMBADO REV D HF
1、主板进水,刚开机时大小写键亮灯,键盘无法使用,更换键盘后故障依旧。
2、修开机后进系统慢,电池无法充电 ,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单用适配器可以正常用吗?可以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用适配器可以正常用吗?可以充电电路有问题

感谢,这就试试

网友:
进水机子还是要认真看进水位置,可能还是有断线,电阻阻值不正常的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