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维修一张华硕b450不跑码

楼主(2022-10-19):
先来吐槽一下,去年根风搞显卡,亏了好几千,现在家里一堆烂卡,其实年初我可以全挂闲鱼低价处理掉,但是那样太不道德我还是留着自己涨记心吧。

进入正题,闲鱼的同行那收一个华硕b450drong,老哥,你即然卖的是带档板风扇底座,发过来的为什么是裸板?不讲武德啊。
?

到手测试,无短路,不跑码,主板有维修痕迹。
即然别人修过,肯定不是那么好搞的。
cpu查起。查到cpu1.5为零,修了上百am4,第一次修到这个问题的,不难,有点位的话分分钟搞定,这个主板没点位,去买别人要80,好吧,你8块我也不要了,没点位就不能修了?
老老实实的跑线路,半个小时搞定,1.5出来了,是那个vbat线路的二极管出了问题,换了就好了

其实上电发现还是不跑码,不科学,仔细查了一遍,没发现哪里有问题。后面可能是我家祖坟冒青烟了,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去看了看cpu,发现cpu只插进去一半,一半针脚在外面。呵呵
还好料板多,这个盖子一个不小心就扣破了

网友:
坏的显卡搞给我修,你自己出配件费。

网友A:
什么意思,cpu座子也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cpu座子也坏了?

放大镜那张图你就明白了

网友C:
这才叫做50包邮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才叫做50包邮到家

他这和卖只鸡发货过去没鸡腿一个道理。反正是鸡没脚没头也是鸡。做生意这种能做长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大镜那张图你就明白了

原来如此,对了,请教大神怎么把CPU座的盖子拆得如此完美?

网友:
我一块这样额,是。漏油导致的不行

网友:
显卡,要轻轻的拔插,插进去,用力不能过猛,一定注意

网友:
VBAT 二极管坏居然不出CPU供电??

网友:
求教大神怎么拆掉盖子的

网友D:
又是这个主板,这个主板还会15秒倒计时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是这个主板,这个主板还会15秒倒计时爆炸

对的,我手上还有一张就是15秒关机搞不好了,所有的oc#全部测试过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如此,对了,请教大神怎么把CPU座的盖子拆得如此完美?

多拆,拆多了就找到方法了,但是100%会有破损。amd那狗设计就是为了让别人人拆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