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TUF B360M-PLUS GAMINGH S 不能触发

楼主(2022-10-19):
华硕TUF  B360M-PLUS GAMINGH S  不能触发,触发IO芯片针脚有跳变求大师指点

网友:
修过断线了

网友:
需要点位可下方有联系

网友A:
测i/o 的PS_ON脚到ATX插座的绿线之间的阻值,有否断线

网友:
这种主板应该还有质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i/o 的PS_ON脚到ATX插座的绿线之间的阻值,有否断线

好的 ,绿黑可以直接短接可以开机

网友:
路过学一下,ps_on是否拉低

网友:
有图纸很好修

网友:
短接电源黑线和绿线能点亮 就是有断线了

网友:
检查下pwrbtn ,  rsmrst  32.768是否起振,桥供电1.05v   是否产生1.8v是否产生,如果都产生桥还触发就刷个程序,还不行就换桥。

网友:
这种线测IO到绿线的线有没有断线吧

网友:
电压都正常,刷bios

网友:
测i/o 的PS_ON脚到ATX插座的绿线之间的阻值,有断线,跑线测出来,补下线就好了。

网友:
刷bios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