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 版号GA401IV

楼主(2022-10-19):
客户自己清理散热,说电池打火之后就不触发了。机器不记得型号版号是GA401IV  REV1.4 接到机器确实不触发,待机0.03,没找到图纸,只能根据客户描述判断。排除BIOS。主板客户拆的过程中没有掉件和烧糊的地方,各个电感对地正常。3.3V的EC供电正常,没有3V 5V,把EC摘下来待机正常出待机电压,这种情况下只能锁定EC 报价订料板,到货之后换上去还是不行,再测试主板的时候发现BIOS第8脚对地短路,56脚阻值偏低,把EC摘下来正常,订的料板EC是坏的,BIOS的56脚短路也是EC原因,最后定了个全新的EC装上去好了。EC型号是IT5125VG-128
总结;这个版号的EC不带程序,买料板上机前一定要测试
另奉上图片送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A:
下次遇见就直接换了

网友B:
这个华硕的玩家国度,不知收了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遇见就直接换了

嗯,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华硕的玩家国度,不知收了多少米

维修成本太高。报了800

网友C:
买的也坏,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的也坏,太难了

买料板大意了,没有测试一下,应该测试一下BIOS引脚或则EC周边的电容看看的。

网友:
路过学一下,ec故障,ec和BIOS供电。

网友:
这个板子太难搞了,有两块都是进系统蓝屏,大件都换了还是不行,进PE拷系统都正常,难搞

网友D:
确定ec不带程序?看他们都说是带程序的

网友E:
成本有点高了 啊 啊,换两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成本有点高了 啊 啊,换两个EC

料板100  一个EC全新75 两次运费46  ,确实有点高

网友:
维修不易。

网友:
这ec不好换

网友:
新芯片也都拆机的

网友:
rog修过几个本子。每个我都是换了ec才好点,其他地方出问题ec率先躺枪

网友:
这个板子太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定ec不带程序?看他们都说是带程序的

BIOS挂在EC下面,你说带不带,

网友:
再买个EC将那个主板修好,就可以将主板卖了,就多赚些吧。维修不易呀。

网友:
这机器感觉设计不合理,只要不是公共点短路,其他都是ec坏

网友:
没图没真相 ,没有亮机图

网友:
下次遇到支架换,,

网友:
维修不容易啊,但最终还是修好了,可喜可贺,可口可乐。

网友:
有一块进启动圈圈就蓝屏,进PE正常,CPU内存颗粒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ec不带程序这信息很好很重要,,帮其他人节省了很多成本预算

网友:
bga封装ec

网友(2023-01-13):
我手上有台,拆开正常,装起来第二天又开不了,拆开又正常

网友(2024-11-04):
GA401I 图纸与点位

ASUS ROG Zephyrus G14 GA401IH REV1.1.pdf

ASUS ROG Zephyrus G14 GA401IH BoardView.pdf

网友:
版号GA401IV

GA401IH GA401IV GA401IU r1.0 PDF .pdf

GA401IU MB._16G R9-4900HS.fz

网友:
EC带程序是吗

网友:
不带,买全新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