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ga650电源维修后续

楼主(2022-10-19):
上一个帖子,之前买一个二手的evga电源,双烤机12/5v都低,低到10v左右直接关机。
最近有时间就把这个电源翻了出来,想着练练手学习一下维修。后面通过查阅这种电源有关的维修视频,在哔哩哔哩发现有一个up修这种电源。是全汉代工的,通过看他维修视频大致上了解了这个电源的工作原理还有上个帖子不少人给我分析大致的检查思路。650和750w都是全汉代工的结构一模一样。实测原装的420v330uf只有300不到(全汉是真的缩水)。我自己在淘宝上掏了一个450v820uf的。粗略测一下700左右,按1w=1/0.5uf来算都绰绰有余。

更换以后,单独烤了一哈fpu

双烤fpu和显卡,还好家里有一个小核弹显卡。。

然后我自己发现一个问题??ai64和实际的对不上,分别是不带负载端,带负载端子前端,带负载端子主板(都是烤着双烤的情况)

这个是不带负载的情况,同上。是不是说明线阻有点高?我自己摸着线不算太热,靠近主板mos那段是有点温度的。

烤了半个小时双烤,没有挂掉。感觉是解决问题了。虽然电压双烤是偏低了点。。。不至于以前两三分钟就直接重启。

帖子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个事。。。他的12/5v都是通过变压器直出电容滤波的,我应该换好后就测测变压器上面的电压值。结果一股脑的就装好上电脑测试了。但是想到烤了半个小时cpu显卡双烤电压基本上没有波动,实测了负载端也有11.6。个人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看板子就是全汉独家的单管正激有源钳位电路,这个电源板预留的主电容位置应该装不下820uf,感觉你买套皮电容了,容量缩了这么多。容量还是小事,关键耐压不缩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就是全汉独家的单管正激有源钳位电路,这个电源板预留的主电容位置应该装不下820uf,感觉你买套皮电容了,容量缩了这么多。容量还是小事,关键耐压不缩就好。

我第一家买的电容更离谱680uf的不到400。。。确实你说的耐压这个问题我没考虑。主要是没有手里拆机的这种大电容,看外观和重量,重量比第一家更重包装也更好。

只能够看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板子就是全汉独家的单管正激有源钳位电路,这个电源板预留的主电容位置应该装不下820uf,感觉你买套皮电容了,容量缩了这么多。容量还是小事,关键耐压不缩就好。

原装的焊盘更大,但是装的电容更小好像是25.30的330uf。我这个是3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