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淘宝购买,华硕ROG G513Q G533-6050A3250201-MB-A02(A2)

楼主(2022-10-19):
淘宝购买,已测试,华硕ROG G513Q  板号  G533-6050A3250201-MB-A02(A2)
算是论坛首发了
先描述下机器故障,来的时候开机只显示LOGO之后就黑了,只有背光,没有字,不装硬盘连LOGO都不显,bios也进不去,大小写可切,ctrl alt del 三建可复位。
全部检查一遍没发现什么,所以刷bios试试吧,论坛没有,淘宝果断购买了一个,秒亮,问题解决,分享出来:D

网友A:
对了,此机器用转接头有待机不触发,可以充电,光充电电流4.多A

网友B(2023-03-29):
这个芯片是加密的吗 我原机的拆坏了 买了拆机的BIOS 能显示logo 不进BIOS等等 读取显示空的 刷也不给刷显示芯片坏或错误 买了两个都是这样 你咋刷进去的

网友(2023-05-07):
客户自己升级升死了

网友C(2023-06-14):
这点位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点位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也是醉了,

牛逼。我看论坛饿了么CEO挺全的啥都有

网友:
这个应该还没有过保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牛逼。我看论坛饿了么CEO挺全的啥都有

你说元宵啊!你还没进我们圈子,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元宵啊!你还没进我们圈子,所以.......

..........

网友(2023-10-06):
引用 网友C:
这点位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也是醉了,

这个点位楼主可否传一份?

网友(2023-11-10):
引用 网友C:
这点位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也是醉了,

点位图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点位好不容易找到了,我也是醉了,

能帮忙看下内存旁边的0.96是什么电压吗,再看下开启信号是什么芯片发出来的,谢谢

网友(2023-12-24):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是加密的吗 我原机的拆坏了 买了拆机的BIOS 能显示logo 不进BIOS等等 读取显示空的 刷也不给刷显示 ...

这是1.8V芯片,要用支持1.8V的编程器

网友:
这个键盘BIOS 有没有备份的

网友D(2024-01-30):
你好我的用你的刷了亮机了但是不忍独立显卡 显卡型号3070

网友:
我的故障是有一条内存槽不认内存,和 CPU风扇不转,其它正常,可以进系统

网友:
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好用,同样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4-03-03):
引用 网友A:
对了,此机器用转接头有待机不触发,可以充电,光充电电流4.多A

和hp的一样电压调到22v就可以触发啦

网友E:
谢谢楼主 .今天接了一个一样的问题刷上有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楼主 .今天接了一个一样的问题刷上有显示了

嘿嘿,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网友F:
我也遇到了一个是logo过后黑屏  刷了biss能进系统了 就是风扇不转不散热,过一会就卡死。我强拉了3.3v给风扇,风扇转了转得非常快,但是还是过一会会卡死,我就重做了cpu 还是故障一样 ,我就怀疑温控芯片u4450,换了故障依旧,我又怀疑ec的问题把ec也换了故障依旧,兄弟们你们还有什么建议不

网友(2024-05-23):
谢谢楼主分享!可以用!我这台板号是G533-6050A3250201-MB-A03(A3)。机器更换CPU后,开机屏幕有背光无图像,刷了这个BIOS后就正常了。

网友G(2024-07-07):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了一个是logo过后黑屏  刷了biss能进系统了 就是风扇不转不散热,过一会就卡死。我强拉了3.3v给风 ...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我刚修到这个机器  也是这个问题  换CPU 也没用 ,不过已经搞定了

网友(2024-12-27):
3070显卡的用不了 驱动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  我刚修到这个机器  也是这个问题  换CPU 也没用 ,不过已经搞定了

咋搞定的,能分享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的用你的刷了亮机了但是不忍独立显卡 显卡型号3070

遇到相同情况了,请问下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相同情况了,请问下怎么解决的啊

我的也是3070不行

网友(2025-04-19):
BIOS是好的   开机速度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