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测试出PCI EXPRESS BUS ERROR

楼主(2022-10-19):
一张MSI 1660,测显存正常,电压和脚位阻值正常
但是一跑MODS  118项就黑屏跳出,然后就报PCI EXPRESS BUS ERROR

是不是可以确定的核心问题

补充内容 (2022-10-22 14:17):
B站维修大佬们的MATS  单独测试1个显存通道的命令是什么,好像可以测试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背面金手指上的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背面金手指上的电容问题

测过了,每个值都很相近

网友:
报PCI EXPRESS BUS ERROR,PCIE插槽错误,意思应该是GPU与主板通讯有问题吧?会不会是耦合电容,CPU座,GPU虚焊

网友:
不是要求GEN3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