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中的弯路-电源

楼主(2022-10-19):
今天测试一个主板,测试各处电压都合适,显示器总是不显示,后面突然发现电源的一根线断了,电源通向主板的12V四根线,有一根黑色地线,断了,飘扬在空中,快速换了一个电源,果然,这个主板轻快地“嘀”亮屏了。

网友:
另一根黑线估计也断了

网友:
不应该!电源端和主板端,所有的黑线都是通的,别说 是断一根,就算断两根,也不应该会不跑马,建议检查一下,可能有别的问题

网友:
“快速换了一个电源”就这个操作解决问题了,跟黑线没关系的老铁

网友:
大家好,拆开电源后发现,还有一个黄线12V的脱了,都是从电源电路板上脱的,黑线是断了,黄线是从焊孔直接出来了,原因是电源的几十根线拉到主板很紧,造成脱钩。大家议论的很对,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