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HP HSN-Q31C da0x9qmb8d0 rev;D

楼主(2022-10-19):
淘宝买的  HP HSN-Q31C da0x9qmb8d0 rev;D

EC 买的.rar

南桥 买的.rar

网友:
今天刚好遇到,堪称及时雨

网友(2023-03-03):
楼主 你这个刷上 电流卡0.1不动的

网友:
这个BIOS和原机的不一样,两个对比了都不一样,刷后电流自动到0.1A,风扇转,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A(2023-04-06):
有人验证过吗?手头刚好有一台开机反复重启,不知道这个BIOS好不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人验证过吗?手头刚好有一台开机反复重启,不知道这个BIOS好不好的?

反复重启搞好没,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复重启搞好没,bios的问题吗

不是BIOS问题,CPU的问题

网友(2023-08-17):
两个bios内容怎么是一样的

网友(2024-03-24):
刷了EC不触发,原机是开机报错,小电池没电。找高手改下BIOS先

网友(2025-02-07):
刷了 不行    不如原来了    卡0.11

网友(2025-10-29):
不行电流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