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70 板号 NM-A931不出公共点

楼主(2022-10-19):
如图:联想T470的机子  PQ101 2脚有19V电压 1脚无 7脚也无输出 充电芯片1脚供电正常 4脚CHOK 3.3正常 28脚REBN 6伏正常 18脚电池识别脚分压正常 就是不出公共点
迷惑1:PQ101是什么 复合型MOS?看着不像 其中一个是MOS 另外一个从图中看着不像 查芯片手册 是复合型双N mos 难道图中画错了 还是本身复合型的双mos就这样画 还有就是 mos管后面就是电感 难道这个双MOS就是上下管降压的 后面还有一个双mos又是干吗的 隔离管还是保护管 或者与前面的PQ101组成上下MOS 轮流导通降压产生公共点 如果是这样 那里面的那个接地的MOS左右又是什么
迷惑2:实际测量PQ101第一个MOS的1脚G级 没电压  第二个MOS6脚缺有个6伏的线性而且一直在 我觉得第二个是不应该有6伏的 这样就把公共点给拉低了 这样就是不是证明 芯片输出保护了 但是测对地值又不短路 但是就是控制级就是不输出到这里就有点迷糊了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了

网友A:
14脚有电压吗?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脚有电压吗?正常吗?

14脚2.4V 分压正常  15脚 0V 不知道正不正常 还有就是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这款机器是不是不插电池不出公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