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2-10-19):
这个ELMAR是什么玩意?1650显卡核心供电旁边的。
芯片
显卡

网友A:
门电路或稳压电路
有可能是 这个查不到引脚图 有其它办法没有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门电路或稳压电路
有可能是 这个查不到引脚图 有其它办法没有

网友:
应该是管某个电压的开启或则 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