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改电源小板

楼主(2022-10-20):
       前天发了个贴有好多朋友问我电源小板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385-1-1.html
       统一回复 自己马云家找就不放链接 有推销的嫌疑 我一般就备常用的3 5V 小板,修笔记本台机,显示器,工控都用得上  碰到修不出来,板层短路,焊盘严重烧毁就样的都可以改 只需要飞主供电 地线 输出三根线就可以。

网友A:
也算是一种维修方法,但还是尽量修原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算是一种维修方法,但还是尽量修原板

有的 碰到 PCB 问题  真的 很难修复
这种小板 也挺不赖

网友: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都是一些小电流的转换芯片
最大电流为3A超过3A这种就不能使用

网友(点评):
改3 5V PWM电路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 碰到 PCB 问题  真的 很难修复
这种小板 也挺不赖

是的,很多板层短路,烧毁的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