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liteBook 2570P通电后大短路

楼主(2022-10-20):
客户送修一台HP EliteBook 2570P通电后大短路,报价后开干,拆机后发现保护隔离的上管Q6010已经烧坏,找到同型号换后测不短了,插上电源后还是有大电流,迅速断电继续排查发现CPU背面有个电容C6614阻值只有十几殴了,更换后正常,再通后不短路了,开机测试没问题,装机收钱。因为电脑有些年了,BIOS就没备份了。

网友:
学习了,留着备用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台都是这个mos管坏 加背面电容坏.应该是通病了

网友(2024-09-27):
C6614 电容 是多少微法

网友:
恭喜楼主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