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81s2 亮机慢,ME异常

楼主(2022-10-20):
如题,开机等10秒左右,检查bios me版本显示na,是不是这的问题?

网友:
直接刷bios吧

网友:
用编程器刷过,没有效果,开机还是慢

网友:
亮机要20秒,重刷了bios,还是不行,同样的bios芯片在另一张主板秒亮机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没有,自检不知道卡在哪里,诊断卡没有

网友:
没有,想找个诊断卡测一下

网友:
没有,不知道卡在哪里,还有一张tb85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用诊断卡测试,跑码卡在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