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420-D002主板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2-10-20):
   一台联想启天M420-D002台式机,主板型号为:IB360CX REV:1.1。
   故障症状为:插电不开机,必须要短接一下绿线,然后正常开机关机,断掉电源后又要重复这个过程。拆开后,这个板子太新了,在论坛逛了一圈没有啥收获,只有BIOS。既然有BIOS,耐久刷一下,估计刷了也白刷。还真是白刷。那就从头来吧,既然能开机,那么开机电路没有问题,先检查待机电路,这板子的待机芯片是K9=6B,这个也没有图。没有图不害怕,咱有办法。在故障状态下只有3.3V没有5V,在能开机状态下3.3V 5V都有,也就是说3.3V 5V都有的情况下开机关机正常。那么这就好办了:首先在故障状态下量这个20脚的各个脚位电压做好记录,然后短接绿线,在能开机的状态先再次 量这个20脚位的各个脚位的电压,再做好记录。两者对比一下,发现20脚的电压有不同,在故障状态下强制给个3.3V电压,还是不开机,查这个20脚的控制部分是个MOS管,拆掉此MOS管。再上电,能开机。修复成功。

网友:
没资料难修啊

网友:
其实这个mos管受控于待机3.3v,当12v待机电源接入后,12v电源经过分压,来驱动待机产生的3.3v。

网友:
正好遇到一台,试下,非常感谢!但我的5V3V都正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