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两块主板 开不了机 ,

楼主(2022-10-20):
有两个T440电脑,打开主板不知道碰到哪里了,冒了一下火花,然后开不了机了。图片中测试U75旁边的 电容两极对地短路。而且接通电源后u23很快就烫手。有哪位高手给指导一下,或者可以掏钱给维修一下。

Thinkpad T440 T440S 主板电路图.pdf

网友:
那ec明显都烧出洞了,肯定废了

网友:
碰到啥烧的,人为故障不会只烧一个元器件

网友:
清灰先拆电池,换个ec先。

网友:
恐怕不只是EC坏 这个板凶多吉少

网友A:
没烧掉保险,可能问题不大。先把短路的电容拆掉试试。

网友:
先把EC拆了看看还哪里短,不然看官们也没招啊

网友:
3V短路了吧,估计连U一起挂了

网友:
EC已经坏了 但是估计CPU也凶多吉少 线换EC在说吧。

网友:
灌胶的芯片不好搞   不是专门维修的建议换板吧

网友:
没啥修的了,维修费可以换个主板了,

网友:
这还用想吗,肯定是u23短路了

网友:
这板都没啥价值修了这烧一串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烧掉保险,可能问题不大。先把短路的电容拆掉试试。

应该是3v一趟线都够呛了

网友:
路过学一下,ec?

网友:
真是刺激,估计一路烧到底,
求助也没用了,还是想想赔钱吧,并且顺便告诉周边的人,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搞,

网友:
为啥不找当地电脑城维修的?

网友:
3v肯定短路了,这玩意看运气了,就怕桥挂了

网友:
电脑城找了一圈没人会修

网友B:
关键是这两块电路板,我只是把后盖打开哪里都没动过,然后就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开了后盖通电测量了Q9的输出,看到有个地方冒了火花

网友:
今天检测VCC3M对地短路

网友:
主要检查U6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这两块电路板,我只是把后盖打开哪里都没动过,然后就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开了后盖通电测量了Q9的输 ...

说明你同一个错误犯了两次

网友:
拆机有风险啊,动手需谨慎

网友:
cpu挂了,内存短路,cpu一起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