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m-k 开机15秒关机

楼主(2022-10-20):
华硕B450m-k 开机15秒关机 开机提示如下图  英文 求大师指点

网友:
usb供电短路,查usboc

网友A:
查usb_oc#电压是不是3.17v,我前几天修理一趟p8h61的就是有一路电压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usb_oc#电压是不是3.17v,我前几天修理一趟p8h61的就是有一路电压有问题

C341J  六角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C341J  六角芯片

不是,5v由电阻472与822分压成3.17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341J  六角芯片

南桥附近有472与822排阻,vga或者usb附近还有2个小电阻,472是直接连接到5v保险大电阻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附近有472与822排阻,vga或者usb附近还有2个小电阻,472是直接连接到5v保险大电阻上的

VGA这里有2个并排的 102小电阻

网友:
我拆了 822排阻,没有装 好了一小会 进了个BIOS  后来又不行了 ,就有把822装回去了 ,我看了帖子说怎么直接给上拉电阻连接起来就好了 ,不连不行。我也想连接起来

网友A:
如果有点位图,就在点位图上查,没有的话,你可以点亮查那附近电阻两端,电阻一端是5v,另一端连接应该电阻接到。慢慢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这里有2个并排的 102小电阻

VGA这里的2个电阻,开机后2端有5V电压

网友:
你查一下5v供电usb保险丝哪里一排电阻看看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点位图,就在点位图上查,没有的话,你可以点亮查那附近电阻两端,电阻一端是5v,另一端连接应该电阻 ...

822排阻 开机后只有一个脚3V   其他脚没有电压 感觉不对  472正常2端正常

网友A:
5v-472电阻-822-接地,两电阻之间就应该是3.17v啊

网友C:
华硕现在是472和103分压3.4V的,就在桥边上,然后就是丝印B450M-K的下面那两个5脚的IC,正常是反相输出拉低的,也就是5个脚3高1低1接地

网友:
可能是小6脚防静电芯片短路,拆了就行。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用波波打一下,对比一下

网友D:
你这是USB设备超过BIOS的当前检测状态,试一下恢复BIOS到工厂状态。

网友E:
    检查PMR83    PMRN3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472电阻-822-接地,两电阻之间就应该是3.17v啊

这主板不清楚,反正450md不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华硕现在是472和103分压3.4V的,就在桥边上,然后就是丝印B450M-K的下面那两个5脚的IC,正常是反相输出拉低的,也就是5个脚3高1低1接地

那么,这些都正常还是15秒关机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USB设备超过BIOS的当前检测状态,试一下恢复BIOS到工厂状态。

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感觉分享经验

网友A:
你这个机子我也找不到电路图,你安装这个图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机子我也找不到电路图,你安装这个图找找看

谢谢,我还在研究

网友B:
找到这里了  ,怎么修 拆掉那个五角行吗

网友:
BIOS 从新刷了一下了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这里了  ,怎么修 拆掉那个五角行吗

拆了默认是拉高给CPU的,你要把输出脚拉低,有0402空焊盘给你加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这些都正常还是15秒关机怎么搞

楼下发图了

网友:
都是高手,很热心解决

网友C:
走过路过的大佬,给加点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检查PMR83    PMRN3

我这几个正常的,还是15秒关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这几个正常的,还是15秒关机。

如果 这几个  OC#信号  都是高电平    不可能提示USB过流   15S 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 这几个  OC#信号  都是高电平    不可能提示USB过流   15S 关机!

不可能。。你看见了就是可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 这几个  OC#信号  都是高电平    不可能提示USB过流   15S 关机!

包括到cpu那两路都测过了

网友G:
把OC#分压电阻全部拆掉,把5v短接过去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OC#分压电阻全部拆掉,把5v短接过去直接秒杀,

明天帮我一下?v  13931363596  红包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把OC#分压电阻全部拆掉,把5v短接过去直接秒杀,

今天没有顾得看,明天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OC#分压电阻全部拆掉,把5v短接过去直接秒杀,

电阻我确定不了,都拆那些

网友H:
去我的帖子里面看看吧,一模一样的主板,一模一样的故障,我已经搞定,不是两个牌组的问题

网友I:
真是水军一大群,修的方法就是找到点位,听12楼的查那个信号,别在瞎拆东西,显得自己就是个小白一样,15秒关机华硕的论坛一大推维修案例,看看他们咋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OC#分压电阻全部拆掉,把5v短接过去直接秒杀,

没用的,他不是没电压,而是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是水军一大群,修的方法就是找到点位,听12楼的查那个信号,别在瞎拆东西,显得自己就是个小白一样,15秒关机华硕的论坛一大推维修案例,看看他们咋修的。

这问题说是简单,我这有点位图,usb oc#相关的全部测过了,都正常。还是15秒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去我的帖子里面看看吧,一模一样的主板,一模一样的故障,我已经搞定,不是两个牌组的问题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有没有点位,没有的话就没希望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 先看跳线 如果正常 则是从USB 5V输出端往前查 个人手法不一样 前两个月有个H81的板子 也是这种故障报错自动关机 结果是跳线设置错了 调回来就好了  算是捡了个便宜

网友:
要测电压,对比

网友:
电脑显示提示说USB过流保护了,有没有正常的电流数据啊?

网友:
经典故障  bios的概率极低    不管是usb短路也好  没电也好 电阻坏也还 最终都是usb oc信号不正常

网友J:
两组usb分压电阻有一路有问题吧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就把472和103排组旁边的3个电阻换了 ,开机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今天没有顾得看,明天看看

谢谢大佬 ,板子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两组usb分压电阻有一路有问题吧

是的  电阻问题导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走过路过的大佬,给加点分

你说的这些我都测试了正常的,还是15秒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佬 ,板子修好了

哪里的问题?

网友:
多谢分享。
我也有一块华硕A88XM-E的也是这个问题,有空再慢慢查

网友:
这种15秒自动关机的,只有华硕的主板才有,以前很多H61和H81还有B85都存在这个问题,主要是USB供电,重点查USB....有些是电阻 徘阻 断线都会提示这个

网友H:
修好就好,我也是研究了半天哦,神奇的设计

网友:
看这种帖子感觉很 舒服   技术研究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些我都测试了正常的,还是15秒关机

你拆了两个5脚芯片,装上U,二级档查4脚看看是否有阻值,如果无穷大就是有断线或者座子的问题,理论上4脚能正常拉低就不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的这些我都测试了正常的,还是15秒关机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25900-1-1.html

网友:
学会。收藏了,以后用得上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
拆掉六角不按或者换换周围排阻试试

网友:
如果有点位图,就在点位图上查,没有的话,你可以点亮查那附近电阻两端,电阻一端是5v,另一端连接应该电阻接到。

网友:
USB过流保护,经典!

网友:
USB过流保护了吧,有几个6脚芯片,取了试试

网友:
感谢楼主住无私奉献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修好就好,我也是研究了半天哦,神奇的设计

客户说好了几天 现在他插了主板圆口键鼠,又和原来一样 ,我实在无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说好了几天 现在他插了主板圆口键鼠,又和原来一样 ,我实在无语了

收了他维修费,又给他退了

网友:
华硕usb15秒关机的问题,可以找找是哪组usb不能使用,把键盘插上去就能知道了,好排查问题

网友:
吴哥修好了没有,我AM4刚准备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说好了几天 现在他插了主板圆口键鼠,又和原来一样 ,我实在无语了

哈哈,不会就是他那个键盘有问题,把这个检测电阻给烧了吧?

网友:
B450m-k开始修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过路过的大佬,给加点分

图纸能分享下吗?

网友:
我也遇上了,是一个傻缺孩子,一个铁块塞到USB囗里了

网友:
搜一下论坛有下载,我也是论坛下的-A,没有-K

网友:
你这个是什么翻译软件,我也想在手机上下载一个。

网友:
厉害了,就华硕主板会这样

网友:
华硕主板特有的USB过流保护功能,检查板载USB口是否损坏,有异物,USB保险坏没坏,排阻坏没坏,断线没。bios报15秒关机就这些问题

网友(2022-11-22):
我这二十几片这个故障,正准备开工,华硕低端板子真正l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