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电脑C125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22-10-20):
惠普电脑C125显示器能看到亮,但不是很明显,电脑也不开机不知道哪位大侠遇到过,帮忙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
请看一下屏线是否完好,下一步再查主板线路吧

网友:
接电源表看电流,根据跑电流判断故障,一般先修开机,不行就刷bios看是不是主板程序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