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老本温度过高清灰没解决最后竟然是

楼主(2022-10-20):
笔记本问题为开机使用老是风扇狂转自动关机,鲁大师检测开机后就60℃左右压力测试能高到90℃,温度过高死机,在按开机键进不了系统就关机。维修开始,拆机,发现散热硅脂干了,风扇灰尘堵死,想这妥妥的散热问题,马上处理完装好,试机几个小时候,又是这问题,又拆开机有换了风扇散热器,问题还没解决,bios电池检测电压2.5v,马上换了一个,最后刷了一个bios解决了。折腾了几天……

网友:
问题还是 BIOS问题了.

网友:
有点说不通啊?一直在用的bios为什么会出现这问题呢?

网友A:
没有恢复BIOS试一下吗?会不会是BIOS设置了什么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恢复BIOS试一下吗?会不会是BIOS设置了什么引起的?

跳过线的哦,最后才刷的bois

网友B:
BIOS造成的温度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造成的温度高吗?

对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