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4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2-10-20):
接一台E14电池能开机,不充电,更换常坏的双MOS管PQ0204,问题依旧。直接盲换充电芯片25700,能充电了,测试了几个小时,之后又不充电了,加热充电芯片又能好,经查芯片工作条件,发现芯片6脚ILIM_HIZ 电压在1.3V左右来回跳变,且电压越来越低,与之相连的是分压电阻,输入5.6V ,两个电阻图纸阻值分别为255K 220K 挪开测量阻值也正常,用计算器浅算一下,分压出来的电压有点低了。这电阻太小了,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来替换,于是找了5个电阻100+100+50  100+100换上,6脚ILIM_HIZ 电压恢复到2.2V  此机修复!(电脑已经取走一个星期了,所记电压应该有点偏差,见谅!)

网友:
维修灵活变通,高手。

网友A:
没有将换好的拍照,分享出来,有点美中不足,有人还想看看怎样在主板上焊接固定几个电阻的呢。

网友:
这个是TYPE-C接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将换好的拍照,分享出来,有点美中不足,有人还想看看怎样在主板上焊接固定几个电阻的呢。

这是另一台新到的机子,拍下来 换分 下个BIOS的,结果是EC坏了,大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将换好的拍照,分享出来,有点美中不足,有人还想看看怎样在主板上焊接固定几个电阻的呢。

图片是另一台新到的机子,拍下来 换分 下个BIOS的,结果是EC坏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把这么多小电阻粘起来弄上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路过学一下,6脚ILIM_HIZ在芯片是什么作用?

网友:
,哈哈  是不是用烙铁焊小电阻的

网友:
我这边有一些我们迅维老师整理的维修资料加我免费领取 13691708525

网友:
应该是电流检测脚吧

网友:
感谢分享,又学习到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