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康DS-7816N-K2的升级包

楼主(2022-10-20):
求海康DS-7816N-K2的升级包   目前版本是V3.4.1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有下载。https://www.hikvision.com/cn/support/Downloads/Device-upgrade-package/ds-71-78-79-88-n ...

试过这里下载,总是提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上有下载。https://www.hikvision.com/cn/support/Downloads/Device-upgrade-package/ds-71-78-79-88-n ...

我选的是这个,但提示不对
08软件名称:DS-78xxN-K1(-C)(D)系列程序包
程序包适用于以下型号: DS-78xxN-K1/xP(D)、DS-78xxN-K2(D)、DS-78xxN-K1/xN(D)、DS-78xxN-K2/xP(D)、DS-78xxN-K2/xN(D)、DS-78xxN-K1/C(D)

特别声明:

版本号:V4.72.107 build 220914

设备升级有风险,请确认是否一定要升级设备。请确认升级程序包是否适用于您的设备。在设备升级过程中请勿断电。

网友:
打400找客服发固件升级包到邮箱。

网友:
官网下载有多少文件夹,他是将不同型号的放在一起的,不同文件都选一下,刷写前有验证,提示错误的再选另一个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2022-12-07):
海康的可以上微信联系客服要固件的,这个服务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