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富士施乐m228b打印机托纸盘不上纸求解

楼主(2022-10-20):
前几天客服送修了一台富士施乐m228b打印机过来,测试了一下效果初步判断是托纸盘不上纸,搓纸轮力度不够导致,心想换了搓纸轮组件一套问题必然解决,于是给客服报价后发配置维修,今天到货上机测试后问题依旧,客户原来的配置有时候还可以上纸,现在换成了莫宝的配件后,托纸盘一点上纸的痕迹都没有了,反复尝试过了问题依然未能解决。现在没有思路了,求救各位大神给点意见,说下心得万分感谢!!!(托纸盘上的手动送纸一切都是正常打印的,就是需要一张一张的放入太麻烦了)

网友:
离合器问题

网友:
这个机型,辅助搓纸轮很容易坏

网友:
关键是看看有无上纸动作,没有动作是继电器故障,有动作,看看纸到哪里停住了。还要检查新购买的配件的安装情况,是否安装好了,你这是增加了故障。有时候,新购买的配件也不一定行

网友:
辅助轮可以用美工刀画个XXXXXXXX增加摩擦力就可以了

网友:
注意一下纸盒分页器是不是与搓纸轮有空隙了,接触不上了。尝试把纸盒垫高。

网友:
搓纸轮还是原装的才行,那种代用的都没有原装磨平的好用

网友(2022-11-26):
原装搓纸轮+原装辅助轮 纸盒头拆开清洁下纸沫子